西门子S7系列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安装调式

楼主(2021-05-17):
       北京华科远创科技有限研发的远创智控ETH-YC模块,型号有MPI-ETH-YC01MPI-ETH-YC01,适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MART S7-200、西门子数控840D840DSL、合信、亿维PLCPPI/MPI/PROFIBUS转以太网。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程序上下载、上位监控、设备联网和数据采集。该产品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和外观专利,上市几年来,得到了众多用户的喜爱和亲睐。

MPI-1

1安装、诊断

1.1 安装

1、将西门子 PLC 控制器上电;

2、将 ETH-YC西门子系列模块插入到 PLC 的 DB9 通讯口,并拧紧螺栓加以固定;

3、用一根网线连接模块和电脑。

1.2 诊断

1、上电后,ETH-YC西门子系列模块的红色电源指示灯 Pwr 灯将立即常亮;

2、上电后,ETH-YC西门子系列模块的绿色总线指示灯 Bus 灯应在 秒内常亮,Bus 灯常亮表明模块已

自动锁定了 PLC 通讯口的波特率,此状态为未通讯时的正常状态,也是正常通讯的前提;

3、上电后,ETH-YC西门子系列模块的 RJ45 端口的绿色 Link 灯应常亮,Link 灯常亮表明模块已经建立

了以太网连接。

当模块插在 PLC 的 PPI 通讯口,并且处于未通讯的状态时发现 Bus 灯非【常亮】状态(即无法锁定 PLC

PLC 的通讯口被设置成了自由口通讯,解决方法:将 PLC 的拨码开关打到 STOP 状态,再次尝试连接。

当模块插在 PLC 的 PROFIBUS 通讯口,并且处于未通讯的状态时发现 Bus 灯非【常亮】状态(即无法锁定PL

通讯口的波特率,一般为以下情况:

      1 新的 PLC 的 PROFIBUS 口默认是未启用状态,解决方法:通过 MPI 通讯口对 PROFIBUS 通讯口进行配

2 PROFIBUS 通讯口的波特率高于 6M bps,解决方法:模块在 PROFIBUS 通讯口下支持的最高波特   6M bps

将 PROFIBUS 通讯口的波特率设置为 6M bps 以下。

2. 参数设定

当需要对 ETH-YC西门子系列模块的参数进行修改比如修改 IP 地址)时,可以通过登录 Web 网页者使用

配置软件来实现。

一般情况下,只要保证模块和电脑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其它参数无需设置,就可以正常通讯了

2.1     Web 页面的登录、查看

1.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00如下图所示:

2. 电脑上运行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8(出厂默认 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 ,

浏 览 器 应 能 显示 Web 网 页 , 如 下 图所 示

3. 登录后显示的首页,如下图所示:

设备基本信息:由出厂时预置。

S7 总线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 S7 接口各项参数。

S7 总线接口状态:包括当前 S7 总线协议模式、S7 总线状态、主从站地址表及自动波特率的执行情况。

以太网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以太网接口参数。

3.1  串行总线接口参数

站地址:模块自身站地址,默认为 0。这个地址不能和 S7 总线上其他设备的站地址相同。

S7 总线最高站地址:指定 S7 总线上可能的最高站地址,默认为 31;模块会根据这个参数去搜寻网络上可能存在的 PLC 设备。

站点通讯重试次数:当通讯发生错误时,进行重试的次数,默认为 3

地址间隔刷新系数:这个系数影响查找其他设备的速度,默认为 10

S7 总线协议模式:协议模式:

当插在 S7200 的 PPI 通讯口上时:选择 PPI 模式;

当插在有网络读写通讯的S7200 的 PPI 通讯口上或者插在 EM277 上时:选择 MPI 从站模式;

当插在 S7300 的 MPI 通讯口上时:选择 MPI 主从站模式;

当插在 S7300 的 PROFIBUS 通讯口时:选择 PROFIBUS 模式。

                  S7 总线波特率自动检测:默认自动识别 PLC 通讯口的波特率。

              【开启】状态下无需设置【S7 总线——>波特率】,将

               扩展总线接口波特率自动检测: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无需设置【扩展总线(HMI )——>

波特率】,将自动识别 HMI 通讯口的波特率,仅对桥接型模块有意义。

高级设置

S7 总线——>波特率:只当【S7 总线波特率自动检测】状态为【关闭】时,需要根据连接的 PLC

通讯口的波特率手动设置该参数。

                    扩展总线(HM )——>波特率:只当【扩展总线接口波特率自动检测】状态为【关闭】时,

                 需要根据连接的 HMI 通讯口的波特率手动设置该参数,仅对桥接型模块有意义。

当更改以上参数后请点击[确认]按钮,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请回到地址栏重新刷新首页并

                 看 S7 接口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4.1、  以太网接口参数

                     设置模块的 IP 地址、掩码和网关即路由器的地址)

设置模块的 IP 地址、掩码和网关即路由器的地址);

S7TCP 默认目标 PLC 地址:默认为 2,这个参数只有当组态王、WINCC 等组态软件采用 S7TCP,驱动和 PLC 通讯时,

需要设置这个参数与 PLC 的站地址保持一致。

通讯目标 PLC 地址由槽号决定:通过插槽号决定与不同 PLC 通讯,默认为【关闭】,即采用【S7TCP默认目标 PLC 地址

参数通讯。

高级设置

S7TCP 服务器端口号:默认为 102,建议默认。

ModbusTCP 端口号:默认为 502,建议默认。

当更改以上参数后请点击[确认]按钮,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如改了 IP 地址,请回到地址栏重新键入新的 IP 地址刷新

首页并查看以太网接口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5.1、  通讯诊断

S7 总线——>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 PLC 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PLC 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PLC 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注:对于 S7-300/400 通讯,一个通讯请求可能会产生多个正确的响应。因此正确响应次数和错误响应次数之

和会大于通讯请求总数。

扩展总线——>通讯请求总数:HMI 发送到模块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模块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模块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以太网(TCP/IP)——>通讯请求总数:以太网客户机发送到模块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模块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模块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 连接数:所有以太网客户机连接数;

  运行时间:上电后的运行时间;

  上次内部故障:模块的系统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产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