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17):
在日常使用3D打印机时,想必大家多少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故障,在你面对这些故障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妨看看这篇文章,说不定能帮上忙。

      1.3D打印过程中止

      先看一下是否断电导致的;再看一下是否USB线打印时,电脑故障:死机,卡,休眠等。假如电脑没有故障,看USB线是否带磁珠,如果是,还要消除电磁干扰。提议SD卡打印。再有便是中止后看一下平台温度,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多试几下看一下,依然发生这类现象就换打印机电源。

      2.打印完的模型拿不下来

      这个问题是因为机器打印区域温度过高,应该使机器打印区域冷却几分钟后再用配备的工具取下成品。在这里要留意:打印完以后假如强制取下成品,会导致成品变形或灼伤手部,强制掰掉会毁坏成品精度。

      3.咬丝现象

      下列几种也许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及解决:

      ①打印温度过低。能够试着将打印温度提升 5~10度

      ②打印速度过快。假如提升 打印温度后,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就把打印速度降低降至50%。

      ③喷头阻塞。假如以上两项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是喷头阻塞。

      4.线径有误

      发生这类状况,第一个检查的便是线径是否正常,一般 我们应用的是1.75mm的耗材,但有一些厂家路径不合格,线径要小于1.75mm,碰到这类状况,建议各位还是用卡尺来测量一定距离的耗材,计算耗材线径平均值。填写到切片软件的相对位置。

      5.操作面板按键失灵

      重新启动打印机,拔出电源线,随后开机。几秒钟后,就可以听见5~6秒的开机铃声,表明机器能够正常运行,这时再操作按键。假如开机听不见铃声,表明机器没有正常运行,这时能够试着按一下复位键。假如还无法正常运行机器,那就提供新的主板自行更换。都这样了还无法解决,就请考虑联络客服返厂维修吧。

      6.打印过程中,机器的显示屏发生乱码或花屏,无内容显示?

      打印中的模型没有发生现象,请不要实行任何操作,让打印机接着打印。打印结束后,请关机,在开机,便会恢复正常。这个是室内连接打印的电源路线没有接地线导致,能够考虑把机器移动到地线连接正常的房间去。也有可能是天气干燥,静电导致的花屏。这个对机器自身没有影响。假如花屏时,打印模型已经出错,直接关机,再重启机器。

      7.填充率设定100%,仍然打印不了实心物体

      图形的实心与空心跟填充率没有关系,跟打印机也没有关系,是按照画出来的图形决定的,画出来的图形是实心打印出来的便是实心,画出来的是空心打印出来的便是空心。

      8.弱填充问题填充是一个打印物体特别关键的部分,他担负着支撑打印件,衔接打印件边缘的功效。下边列举几种可能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及解决:①填充图形。一般而言发生这种问题,可以更换图形来看能否解决此问题。普遍的强填充图形:网格、蜂窝形;三角形弱填充:线填充、快速蜂窝形。②打印速度过快。通常填充的速度比打印的速度快,因此 发生问题,可以把打印速度降调至50%。③填充挤出量不够。一些切片软件可以独立设定填充挤出量,可以试着将填充量调节为200%。

      9.打印到一半发生错位现象遇带这种的问题不要着急,先确定是脱机打印或是联机打印,脱机打印的通常状况是打印模型错位:一是电机线或皮带有问题;二是电机线或开关信号受影响。提议多打印几个不一样的模型看一下,不行就更换新线。联机打印有可能是接到通信异常影响,例如通信忽然中断等。

      10.打印过程中,显示屏显示NA,随后打印机停止工作显示NA是由于喷头没法加热造成的,检验下喷头加热线的插头能否松动,检验了还是没法加热,可联系售后给专业的文档做一个加热线全面的检验,检验后还是没法加热则需要更换喷头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