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报20177故障(电机相电路短路)

楼主(2021-05-17):
各位大神:

    我公司一台IRC5  ABB机器人报“电机相电路短路20177”和“制动器电源过载”,测量电机负载线无短路,电机绕组测量三相为1.0欧姆,无头绪,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楼主:
“制动器电源过载”报警代码为:39504

网友A(2023-03-17):
引用 楼主:
“制动器电源过载”报警代码为:39504



制动器供电电缆故障(短路),或附加轴电机的制动器消耗过多 的功率。如果电源单元的电缆未正确连接到驱动模块,也可能会 出现这一故障。 建议措施 1) 确保电源电缆与驱动单元正确连接。 2) 检查制动器供电电缆是否短路。 3) 确保附加轴电机消耗的总电流不超过驱动模块的规定值。 4) 确保电源连接器与轴计算机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