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开关电源,大家喜欢有风扇还是无风扇

楼主(2021-05-17):
对于开关电源,大家喜欢有风扇还是无风扇??

我是一直选用无风扇(因为有风扇的话,风扇故障将导致电源无法正常工作,同时电源高热内部电子器件迅速老化报废。而且风扇的寿命顶多3年,而开关电源寿命起码10~15年)......

网友A:
与楼主有同感。十几年的应用中,都是避开带风扇的开关电源。风扇是开关电源的短命之处。

市场售卖的电源,15A以上带风扇,我在需要15A大电流时,购二台10A并联使用,也不用带风扇的15A.

网友B:
不用带风扇的

网友C:
喜欢用不带风扇的

楼主:
我买的电源一般最低5A,然后是10A、20A、40A,不过都是5A、10A居多,就算遇到总电流超出10A基本上都是采用分开供电方式处理,除非是那种液压油站单个油阀就超过6A的那种,选用40A供电

网友D:
金升阳 AC-DC 开关电源,DC-DC 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