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项目文件无法备份

楼主(2021-05-17):
求助各位大神,7.60.12.5版本项目文件无法备份,备份的那个选项是灰色的。请问如何处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杰控软件权限方法之解画面授权

网友B(2022-01-28):
第一要退出运行

第二 安装软件时候限制了 , 修改sys  。inn文件中的即可

第三 可以做个 在线备份 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