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母线两台变频器同时过流故障

楼主(2021-05-18):
两台变频器相邻控制柜使用同一母线,各带一台160KW风机,运行频率45-50HZ,偶尔同时报过流故障,复位后正常运行,检查电流无波动无过流,启停继电器已更换,接线已排查无松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时过流故障,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不定时故障,有时7天左右,有时一个月也不跳

另外厂内电压前段时间波动先升至417V后降至375V,有三台变频器同时报过流故障,不是应该报高电压或是低电压故障么?请大佬解惑

网友A:
你说的同一母线,是交流母线还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网友B:
有可能是负载波动引起的,同一变压器还有没有接其他大负荷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负载波动引起的,同一变压器还有没有接其他大负荷设备



800KVA变压器专供两台风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同一母线,是交流母线还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380V母线公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说的同一母线,是交流母线还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进行回复:        ---------------------------------...



变频器的过载倍数是否设置的太小?负载是风机,流体负载不一定那么稳定,瞬间阻转矩增大也是可能的。

检查变频器散热器,温度高不高?

网友C:
变频器的VF曲线设置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负载要对应不同的曲线,风机水泵类负载使用直线VF的话一定要报过流故障的。

网友D(2021-07-18):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CS550变频器modbus通讯案例

楼主(2021-09-10):
发现问题了,是一号风机的电动机进线电缆送了,电缆过热,有一个击穿点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另一台过流故障,有哪位大佬知道嘛?

网友E:
380V公用的话有没有考虑到两台负荷同时启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