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D打印机制作灯罩?这个教程请收好

楼主(2021-05-18):
看厌了家里吊灯的样子,是否有想过给它们换个新灯罩的冲动呢?新灯罩不需要花费昂贵的价格来买,用创想三维3D打印机就可以DIY制作各种创意灯罩哦。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内部波纹灯罩制作教程。

1.建模

首先建一个半径140mm,高度170mm的圆柱(大小可根据自己需要设定),在修改器里使用FFD(圆柱),控制点缩放进行变形,使它形成一个类似半圆,做出灯罩外壳。(也可用圆球来做)

2.调整纹理 打孔

复制一个灯罩外壳,缩小尺寸(直径和高度均减1-2mm,要做厚一点可以3mm),做出内部结构,注意调整内部纹理;翻转内部,与外壳一起合并桥接,顶部用布尔运算打个直径6mm的洞用于穿线,然后导出stl文件。

3.切片

打开切片软件,将层高设置成0.1mm,填充密度20%,不用加支撑,底部边缘宽度选择4-8mm即可。

4.打印、打磨

选择打印机打印(推荐机器CR-10 V3),打印完成后用砂纸打磨,然后用原子灰进行嵌填,再细打磨(砂纸先粗后细)。

5.上色

将模型擦洗干净后用喷漆上色,内部喷黄色(或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表层喷白色(白色覆盖力较弱,建议多喷几遍)。

6.组装

准备好组装材料(LED灯泡+电线+插头,插头能拆下的,或者带开关的),拆开开关来穿灯罩。

7.测试

组装完成后,最后只需测试好灯光效果就可以使用啦。

眼睛学会了,手会了吗?

是时候把“封印”已久的

3D打印机拿出来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