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定义点如何显示那斜杆

楼主(2021-05-18):
EPLAN最开始的时候连接定义点在图上是一直显示斜杆的,但不知道设置了哪里,斜杆不见了,要单独才能设置才能显示,打开另一个项目,却可以显示,两个项目都是一起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每次只能解决一个哦,如果选择选择相同类型再那样更改,就全部可以改,但再使用连接定义点后,还是不会显示斜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手动放置的时候按Backspace可以选

网友C:
感谢楼上的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ewein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感谢

网友D(2021-07-27):
问题点显示图形选择不对,插入连接定义点后按Backspace按键选择自己想要的图形。

网友E(2022-08-06):
按这个 BACKSPACE  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