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不能在线访问PLC

楼主(2021-05-19):
笔记本拯救者r7000,操作系统win10专业版,虚拟机v15,虚拟机内操作系统win10专业版,安装了博图v15.1,有线时虚拟机内博图可以在线访问plc,可以上传下载,监控。

但在无线状态下,虚拟机内可以ping通PLC,如果博图的组态ip与实际plc一致,可以转至在线,下载等。就是不能在线访问。看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比你还不如。

我的是thinkpad w541 也是V15的虚拟机。如果我使用无线网络根本无法连接PLC. 如果使用有线网络择可以。

还用就是 如果无线是连网状态,有线网络也无法连接PLC,必须关闭无线。

但是有线连接后,开启无线则没有问题。。

网络配置 是否点复制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