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内接线问题

楼主(2021-05-19):
制作联排电气柜,总开关是600A的开关,后面接30个25A断路器,总开关和后面的开关怎么连接好啊,用铜排还是电缆

网友A:
600A出铜排,铜排上钻孔,用导线或者电缆连接到25A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这种联排。

网友C:
最简单经济的方法是用导线,用线耳将线夹紧,然后分给各空开。

网友D:
用开口线鼻子,然后把线分到个个开关,每根线6平方。15根6平方线,开口线鼻子用300A的,压接15根6平方线,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到了下面在并线。

网友E:
还是用铜牌好点,汇流排。有时线头两个在一起有的压不紧,很容易电流过大导致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用铜牌好一些!

网友G:
同意,总开关柜用 600A出铜排,铜排上钻孔。

然后用导线或者电缆连接到25A分柜

网友H:
铜排加电缆

网友I:
汇流用40*4的铜牌,分流用电缆

网友J:
1)600A开关要用可调脱扣器形式,过载脱扣调整在500-600A,短路保护电流调整在2500A以内。。

2)600A开关出线用汇流排,30A开关用绝缘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