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纸机烘缸引纸轮轴头磨损这样修不耽误生产

楼主(2021-05-19):
烘缸机是造纸行业的常用设备,而引纸轮是造纸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某造纸厂2800纸机烘缸引纸轮轴头出现磨损,引纸轮运行中轴向外移,引纸绳卡在引纸轮与烘缸轴之间,造成引纸系失效。引纸轮与烘缸共用一轴,有引纸轮轴承与烘缸轴接,引纸过程是靠引纸单独的传动装置。

  一、设备磨损具体参数:

  烘缸引纸轮轴,轴径300mm,单边磨损2.5-3mm,轴承 61860(双盘),轴向固定为轴端压环,缸径1.5米。

  二、烘缸引纸轮轴头磨损原因分析:

  (1)配合方式和尺寸公差问题,烘缸轴在机加工工艺中,不管采用何种加工方法加工出的零件表面都不是绝对光滑的,所有的零件表面都有它各自的表面纹理。轴承室配合公差在设计时就存在间隙公差,对于轴承与轴承室的配合公差大小,取决于加工工艺及加工精度,而装配公差越大存在隐患越大。

  (2)金属正常磨损及金属疲劳,金属部件自身存在金属疲劳周期,而且配合部件的静态撞击也是存在,轴承与轴在配合时,受到自身的重力和做功过程中,因震动、过载,不正常启动运行等因素都会造成部件之间的冲击而出现配合间隙。

  (3)检修维护不规范不及时,跟换轴承使用工具和方式方法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配合部件的摩擦,每一次的拆卸都会逐渐加剧磨损量,形成潜在的隐患。巡检不及时,维护不到位也是造成轴磨损的主要原因。

  三、几种修复烘缸引纸轮轴头磨损的工艺:

  垫铜片措施:垫铜片是一种常见的措施,其特点也是操作方便,但铜垫片在受到重载冲击时,会变形或偏离位置而影响同心度从而加剧设备的振动。此工艺也是只能作为短时间的应急措施。

  更换部件:在造纸行业中烘缸轴磨损后,一般会制定停机检修计划,对磨损的烘缸进行离线维修,更换烘缸或烘缸轴头。此方法拆卸时间复杂,维修时间长一般需要一至两周的时间。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抹技术:该材料属于膏状,所以修复后可以完全做到100%的面配合,避免了间隙的产生。其次修复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设备正常维护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按照前两种修复工艺,烘缸需要拆卸维修,因拆卸困难以及维修周期制约,所以企业选择了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快速修复,这样的话就不会耽误企业生产进度。其修复过程特别简单:对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表面打磨、无水乙醇清洗等处理→按比例调和材料至均匀无色差,然后将材料涂抹至待修复部位→材料固化后检查修复尺寸→回装轴承,完成修复。

  四、修复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