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模块问题

楼主(2021-05-19):
cpu进水烧坏,进水前设备正常运行,更换新cpu后04DA-E2模块无输出,随后更换整套模块。ISPSOFT向导看如下,采集不到模块编号,想问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可以怎么样处理?

网友A:
询问台达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询问台达技术

询问了,也远程看过了,没什么结果

网友B:
如果说全套CPU+模块都更换了还是不行,将新购买模拟量扩展到CPU后第一个模块试试(可能你安装在数字量IO模块之后),

网友C:
新CPU有没有试过将PLC进行初始化处理?台达软件不是有个格式化或者初始化PLC的功能吗?可以将cpu内容完全清空的。

网友D:
看一下之前的旧的软件版本和新的版本号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CPU有没有试过将PLC进行初始化处理?台达软件不是有个格式化或者初始化PLC的功能吗?可以将cpu内容完全清空的。

初始化过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全套CPU+模块都更换了还是不行,将新购买模拟量扩展到CPU后第一个模块试试(可能你安装在数字量IO模块之后),

是的,今天也发现了,扩了4个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安装在数字量后面,直接接在cpu后面就好了,关键是之前为啥就可以呢?是不是新cpu哪里需要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之前的旧的软件版本和新的版本号一样吗

版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