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与三菱高速计数器

楼主(2021-05-19):
1,编码器:ACT50/8-1200BZ-8-30C-GZ,两个。编码器转一圈:1200P,集电极开路,NPN.     A,B,Z

2,接三菱PLCFX3U-64MT,编码器1:A--X0,B--X1,Z--X10。编码器2:A--X3,B--X4,Z--X10

3,高速计数器:C251(X0,X1),C253(X3,X4)

问题:计数不准

     编码器,转一圈,C251的数应该是1200, 只是100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滤波?  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B:
编码器供电是不是外接电源?用PLC供电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供电是不是外接电源?用PLC供电试一下。



外部供电。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  参数设置错误??



FX3U--48MT,滤波:修改,请指正。参数设置指那些参数?请指正

网友C:
2个都接X10 做什么用的  我只接X0 X1读取都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