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用内部变量运行仿真

楼主(2021-05-19):
各位大神辛苦了,小弟第一次用IFIX,有个入门问题求指教!

先前都是用的西门子和AB的组态软件,两者操作都有共性,容易学,现在有个项目,用的是IFIX,下载的版本是5.8,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视频也看了一些,发现IFIX组态的使用,和WINCC或者FT VIEW差别太大了,几天了,连变量都不会创建;

现在就想请教一个简单的操作:建一个内部变量,数字量或者模拟量,然后在画面中创建一个类似WINCC的I/O域,再创建一个图形(这个会),输入1或0,图形对应的改变颜色;或者创建按钮(这个会),按下为1/0,图形变色;

请问需要怎么做,我不会用VB,所以越简单越好;

最好有操作步骤和截图,能看的明白些;

谢谢!

网友A:
用SIM驱动,或者SM2驱动可实现仿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M驱动,或者SM2驱动可实现仿真数据



您好,昨天打技术支持电话,也是这么说的,简单实验了一个变量,时而可以,时而有问题,请问能详细说一下么?比如,从建变量开始,然后选择变量,还有什么变量的域名,一大串,我都是用的F_CV,其他的好像不行,但是我的变量是开关量的,难道也只能用F_CV么?

楼主:
选择SIM1或SIM2驱动,可以仿真,但是对于IFIX,还是感觉用的很吃力;

楼主(2021-06-25):
引用 网友B: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这个我早就结过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