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烦请各位看看

楼主(2021-05-19):
台达es2的plc通过com2口通讯读取现场一批仪表,一种是RTU,一种是ASCII,请问能够实现吗?

网友A:
俩种都能实现

网友B:
肯定可以实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种都能实现

那是需要,我读取RTU仪表的时候,把com通讯参数改为rtu的比如9600  8  N  1然后读取ascii的仪表的时候,再重新定义这个com口的参数9600  7 N  1,是这样子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实现的呀!

那是如何在我读取RTU仪表的时候,把com通讯参数改为rtu的比如9600  8  N  1然后,再读取ascii的仪表的时候,再重新定义这个com口的参数9600  7 N  1的呢!用子程序来做吗

网友C:
1、确定下信息:是想一个 使用台达es2的plc的 一个com2口 同时接入一种是RTU设备和一种是ASCII的设备?

在com口设置驱动时 ,只能选择一种驱动,不能同时 都接入进来。   解决方法:可以考虑 扩展口,然后再进行连接设备

2、若是 多个PLC,这台PLC的com2口接RTU设备,另一个PLC的com2口接ASCII的设备,这种肯定可以实现;

网友D:
1、确定下信息:是想一个 使用台达es2的plc的 一个com2口 同时接入一种是RTU设备和一种是ASCII的设备?

在com口设置驱动时 ,只能选择一种驱动,不能同时 都接入进来。   解决方法:可以考虑 扩展口,然后再进行连接设备

2、若是 多个PLC,这台PLC的com2口接RTU设备,另一个PLC的com2口接ASCII的设备,这种肯定可以实现;

同意。

网友E:
建议com 2和com 3同时使用,ascll用com 2,rtu用com 3.如果只有com 2,可以考虑用那个自由串口指令,自己算效验,自己转ascll

网友F:
可以做  不太好做

网友F:
ES2 换有个COM3吧

网友G:
建议两个通信口,一个走Modbus RTU,一个走Modbus ASCII

网友H:
简单做法:RTU设备与一个通讯口相连;ASCII设备与另一个通讯口相连。使用一个通讯口连接RTU设备和ASCII设备混用,切换通讯协议是关键,不好处理。

网友I:
可以实现

网友J:
同一个com两种协议MODBUS RTU到MODBUS ASCII确实没听过,劝你增加com硬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