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十大优点详解

楼主(2021-05-20):
我们都知道现在最主流的封装方式就是BGA封装,但是BGA封装也有其优点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BGA封装的十大优点,具体请往下看。

1、BGA封装除了芯片本身,一些互联线,很薄的基片,以及塑封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裸露在外部的元件很少。没有很大的引脚,没有引出框。整个芯片在PCB上的高度可以做到1.2毫米,这是BGA封装的最大优点之一。

BGA封装的十大优点详解

2、BGA封装的引脚在底部看起来很酷排列整齐,这种方式有个非常大的优点是利于BGA芯片的返修,因为根据其对齐方式很容找到损坏位置来进行拆除。

3、信号从芯片出发,经过连接线矩阵,然后到你的PCB,再通过电源/地引脚返回芯片构成一个总的环路。外围东西少,尺寸小意味着整个环路小。在相等引脚数目的条件下,BGA封装环路的大小通常是QFP或者SOIC的1/2到1/3。小的环路意味着小的辐射噪声,管脚之间的串扰也变小。

4、BGA封装还可以高效地设计出电源和地引脚的分布情况,因为地弹效应的存在也使得电源和地引脚数量不断地减少。

BGA封装的十大优点详解

5、BGA封装很牢靠,同20mil间距的QFP相比,BGA没有可以弯曲和折断的引脚。它像砖头一样牢靠,一般如果要拆除BGA封装的话必须使用BGA返修台高温进行拆除才能够完成。

6、BGA封装可以把很多的电源和地引脚放在中间,I/O口的引线放在外围。这仅仅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在BGA基片上预先布线,避免I/O口走线混乱。

7、高级BGA封装,可以把所有的引脚都正好放置在芯片下面,不会超过芯片的封装,这对微型化很好。

BGA封装的十大优点详解

8、BGA封装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焊盘相对来于大一些,在操作返修的时候易于操作。相比于倒晶封装方式要大很多,倒晶封装技术需要焊盘直接放置在硅片上,焊盘需要更小的尺寸,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和制造上的麻烦。倒晶封装技术是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见的神秘的,其实是名不符实。可以通过BGA的流程来解决掉这个问题。

9、不需要更高级的PCB工艺。它不像C4和直接倒晶封装的方式那样需要考虑芯片和PCB尺寸的匹配热量传播效率来防止硅片损坏。BGA封装连接线矩阵有足够的机制来保证硅片上热量的压力。没有不匹配和困难。

10、一个本身就很小的封装,有很好的散热属性。硅片贴在上面的话,大多数热量可以向下传播到BGA的球阵列上如果硅片是贴在底面的话,那么硅片的背部是和封装的顶部相连接,这是很合理的散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