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油缸通过比例阀同步的程序

楼主(2021-05-20):
两个不同规格的油缸    怎么通过比例阀  位移传感器   同步  求smart程序   精准度:1-2mm   邮箱:446201025@qq.com

网友A:
smart就是垃圾,不予开机!

最次都是1215C,否则是其余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就是垃圾,不予开机!最次都是1215C,否则是其余品牌!!...



这个跟PLC  关系不大吧   都是模拟量给放大器驱动行走的

网友B:
建议油路上用同步阀,系统会简单的多,

用比例阀做,调整太困难,控制精度也不容易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