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走485通讯施耐德电气PM2105电表失败

楼主(2021-05-20):
有一个施耐德PM2105电表,站地址设的2,波特率9600,无校验。

采用西门子smart系列PLC---西门子的3和8接到电表的485+ 485-(注接线应该没错,只是没有加120欧的电阻)。本来这个PLC是接在安科瑞电表上的,临时用施耐德电表替换了安科瑞电表。

施耐德PM2105电表协议显示地址 3020--  读AB之间线电压--  读2个字  32位实数。

换算成MODBUS地址加上40001之后的地址43021。  我试过从43019开始起读50个字,读出来的全是0。为什么?哪里错了。 (同样的方法读正泰电表和安科瑞电表都轻松搞定,读这个表就失败了,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用modbuspoll读表 看看正常吗,如果plc通信上了 数据不对 可以重新组合下数据 因为是32位的浮点 所以不同厂家数据高低字节或者字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读一下从站,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网友C:
问下厂家高低字节互换用的哪一种

网友D:
给个 远程我帮你拥

网友E:
串口调试测下能不能通讯20个字

网友F(2021-06-19):
工程应用

网友G(2021-09-10):
同问,我的也没成功,modscan扫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