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串联谐振工作原理结构分析

楼主(2021-05-20):
  变频串联谐振工作原理结构分析

  变频串联谐振它是一种改变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装置。当初级线圈中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产生交流磁通量,从而次级线圈中产生电压(或电流)。 变频串联谐振它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多个绕组。与电源相连的绕组称为初级线圈,另一绕组称为次级线圈。

  1、变频串联谐振发电机中,无论线圈通过磁场还是磁场通过固定线圈,都会线圈中感应电势。这两种情况下,磁链的磁通量是不变的,但这两种情况下,磁通量不变。 变频串联谐振它是一种利用电磁互感来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装置。

  分类:干式(自冷)变压器、油浸(自冷)变压器、氟化物(蒸发冷却)变压器。

  按防潮方法分类:敞开式变压器、密封式变压器和密封式变压器。

  按铁芯或线圈结构分类:铁芯变压器(插入铁芯、C型铁芯、铁氧体铁芯)、外壳式变压器(插入铁芯、C型铁芯、铁氧体铁芯)、环形变压器、金属箔变压器。

  2、根据供电相数: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和多相变压器。

  按用途分类:电力变压器、调压变压器、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

  3、电力变压器的特性参数

  工作频率

  变压器的铁心损耗与频率有很大关系,应根据使用频率(即工作频率)进行设计和使用。

  额定功率

  规定的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可以长期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输出功率。

  额定电压

  是指变压器线圈上施加的允许电压,运行中不应大于规定值。

  电压比

  是指变压器的一次电压与二次电压之比,不同于空载电压比和负载电压比。

  空载电流

  变压器二次回路开路时,一次回路仍有一定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由励磁电流(产生磁通量)和铁损电流(由铁心损耗引起)组成。对于50Hz电力变压器,空载电流基本上等于励磁电流。

  空载损耗

  是指变压器二次电路开路时初级水平测得的功率损耗。主要损耗是铁心损耗,其次是空载电流对初级线圈的铜电阻(铜损耗),这是非常小的。

  效率

  是指二次电源P2与一次电源P1之比的百分比。一般来说,变压器的额定功率越高,效率越高。

  绝缘电阻

  表示线圈之间以及线圈与铁芯之间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与所用绝缘材料的性能、温度和湿度有关。音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的特性参数

  频率响应

  是指变压器二次输出电压随工作频率变化的特性。

  通带

  如果变压器中频的输出电压为U0,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下降到0.707u0时的频率范围称为变压器的通带B。

  一次和二次阻抗比

  如果连接适当的阻抗RO和RI使一次和二次阻抗匹配,RO和RI的比值称为一次和二次阻抗比。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变压器工作最佳状态,传输效率最高。

  4、低频变压器技术参数

  变压器原理结构

  不同类型的变压器有相应的技术要求,可以用相应的技术参数来表示。例如,电力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额定功率、额定电压和电压比、额定频率、工作温度等级、温升、调压率、绝缘性能和耐湿性能。一般低频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为:变比、频率特性、非线性失真、磁屏蔽和静电屏蔽、效率等。

  电压比:

  两组变压器线圈数为N1和N2,N1为一次绕组,N2为次级线圈。当向初级线圈施加交流电压时,感应电动势将次级线圈的两端产生。当N2gt;N1时,感应电动势高于施加初级变压器上的电压。这种变压器称为升压变压器,当N2gt;N1为N2gt;N1时,n称为电压比(匝数比)。当nlt;1、N1gt;N2、V1gt;V2为降压变压器时。否则,它是一个升压变压器。

  变压器效率:

  额定功率下,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称为变压器效率,即η为变压器效率;P1为输入功率,P2为输出功率。

  当变压器的输出功率P2等于输入功率P1时,效率η等于100%,变压器不会产生任何损耗。但事实上,这种变压器是没有的。变压器传输电能时经常会产生损耗,主要包括铜损耗和铁损。铜损耗是指由变压器线圈电阻引起的损耗。当电流通过线圈时,部分热量会损失。由于线圈一般是由带绝缘层的铜线制成,所以称为铜损耗。

  变压器铁心损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磁滞损耗。当交流电流通过变压器时,通过变压器硅钢片的磁力线的方向和大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硅钢片内的分子相互摩擦并释放热能,从而损失一部分电能,这叫做磁滞损耗。另一种是变压器工作时的涡流损耗。当磁力线通过铁芯时,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产生感应电流。因为这种电流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并以漩涡的形状循环,所以被称为涡流。涡流的存消耗了铁心的热量。

  变压器的效率与变压器的功率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功率越高,损耗输出功率比越小,效率越高。相反,功率越小,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