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我这个星三角启动手动和自动图纸有什么缺陷

楼主(2021-05-20):
   大家看看,这个控制有什么缺陷,左边是手动控制,右边是自动控制,大家看看连锁安全,思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缺陷,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1、看左侧手动按钮启动星三角电路没有问题,延时、连锁、自保到位;

2、自动部分中继没看到关联电路,不好理解。星三角接触器线圈同时出现多次?一般图纸中不会这么画图吧。

3、其实有了手动按钮启动电路以后,自动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中继也可以),断开启动按钮的同时接通星三角接触器,依次动作就可以。目的是自动和手动用机械连锁,保证只有一个模式安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左侧手动按钮启动星三角电路没有问题,延时、连锁、自保到位;2、自动部分中继没看到关联电路,不好理解。星三角接触器线圈同时出现多次?一般图纸中不会这么画图吧。3、其实有了手动按钮启动电路以后,自动...



右边自动部分是通过PLC的输出分别控制三个继电器来启动三个接触器的,PLC部分没有画出来,就是看下自动部分这么做可以不?看还有什么其他缺陷不?自动部分延时想用PLC内部软时间继电器,所以才画了星三角线圈很多次,这样感觉确实不好,但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B:
图纸画的非常漂亮

网友C:
看来学PLC电路基础最重要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里90Kw电机,星角启动,首先是封星,很快主接触器吸合,然后断星封角

网友E:
仔细检查下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下 有问题



那方面有问题,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