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手动和自动图纸缺陷征集

楼主(2021-05-20):
 大家看看,这个控制有什么缺陷,左边是手动控制,右边是自动控制,大家看看连锁安全,思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缺陷,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现在用PLC去实现手自动,电路已经很简化了,没必要这么繁琐

网友B:
工艺流程得说下

网友C:
说实话很多年没有实际画图了,有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三角形接线会在热继电器之前?

这样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流程得说下



就是手动可以星三角启动,手动启停不进入PLC,自动通过PLC进行星三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很多年没有实际画图了,有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三角形接线会在热继电器之前?这样安全吗?...

这样热继电器就会比较小,省钱,主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看二次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PLC去实现手自动,电路已经很简化了,没必要这么繁琐



我这是消防上用的,要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手动自动要分开,比较麻烦

网友D:
没有要求么?自动时怎么切换的

网友E:
星-角启动用PLC 做?比接触器逻辑控制元件还多呢,怎么说简单了?

三个接触器,一个延时头就解决了。用PLC必须增加3个继电器。

网友E:
10年前做的消防水泵(37KW)星角启动柜,其中KT1不是时间继电器,是接触器的延时头。按消防要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要求么?自动时怎么切换的



自动就是用转换开关,三位旋钮转换到开关的另外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前做的消防水泵(37KW)星角启动柜,其中KT1不是时间继电器,是接触器的延时头。按消防要求做的。...



这样的话,手动和远程用的是同一个延时继电器,一旦延时继电器坏,手动和自动全部失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10年前做的消防水泵(37KW)星角启动柜,其中KT1不是时间继电器,是接触器的延时头。按消防要求做的。...】进行回复:        --...



如果那么考虑问题,那么这个装置中有一个螺丝松动可能都不能启动。元件损坏是非正常事件。

延时头是一个机械件,与电控无关,就损坏概率说,降低50%。

网友F:
     学习啦,这个电路我看来看去怎么感觉好长时间没有接过这样的线啦,电工初级必学的知识

网友G(2022-01-20):
手动状态下的KA2和KA4这两个点是什么信号?我没看到线圈,如果是两台泵的互锁就有问题,消防水泵的手动模式应该是两台都可以起,一用一备一般是自动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遇到过很多次,像你这个图,如果不考虑KA2和KA4串在控制回路,假如在自动运行状态,突然把手动自动切换旋钮转到手动,如果你的速度足够快,水泵回路不需要你去按启动按钮,它不会停机而是继续运行。建议你把手自动切换按钮换成那种带中间停止位的。还有一个就是上面那个老师说的对,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实用性还是稳定性,在这种简单的控制回路里面,PLC还不如老的时间继电器回路,又容易坏,坏了还不好排查,排查出来又找不到相同的元器件,因为继电器接触器这些到处都买得到,你那PLC等过了几年不要说客户找不到,厂家可能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