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菱触摸屏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1-05-21):
这个是一个三菱触摸屏的程序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求教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A:
下载一个GX WORKS3 试试,集成的,试试看

网友B:
打三菱技术热线或者百度应该可以解决。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是Gx-Designer2

网友C:
下载一个GX WORKS3

网友C:
下载一个GX WORKS3下载一个GX WORKS3

网友D(2021-07-13):
Dingtalk_20210713115450.jpg你这个程序缺少文件吧,正常得有.gt32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