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R-6300系列调节器,P、I、D参数怎么调整?

楼主(2021-05-21):
先把仪表的其它参数都按要求设置好,仪表接线也都接好,然后启动系统,把仪表的控制组态里的自整定改为ON,让仪表自整定,这个时候控制画面的输出百分比后面会显示字母“A”,“A”消除代表自整定结束,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和目标值有偏差可以使用手动微调,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对于滞后和变频控制等特殊系统,若反复整定效果不理想,可手动修改PID参数。

A 如超调过大,如对到达稳定时间要求不高,可增大比例P克服超调。

B 如要加快到达稳态的时间,而允许少量超调时,可适当减少比例P。

C 当测量值在设定值上下缓慢波动时,可适当减少积分时间I或增大比例P。

D 当测量值在设定值上下频繁波动时,可适当减小微分时间D或增大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