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运行(auto)模式下怎么使用工艺键?

楼主(2021-05-21):
大家好,我在示教器界面编辑了四个工艺键,打算分别作为某个示教点的条件指令。比如xp1,wait for (工艺键1按下)→xp2。但是在自动运行(auto)模式下,程序运行的时候,工艺键无法点选。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我的需求?感谢!

网友A:
自动运行本身就只能运行程序,无法示教修改程序,工艺键也就无法使用

网友B:
既然在自动运行(auto)模式下,那怎么可能要手动操作呢?

网友C: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比如说运行到第一步的时候,最后是判断,xp1有没有接通,没有接通,直接运行第二步,第二步执行完毕,运行第四步,如果接通,就运行第三步。第三部执行完毕,运行第四步。

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具体自己编程。

网友D:
这个,采用JUMP指令编程,满足条件需要到哪一步就可以转移到哪一步

网友E:
工艺键用来控制FLAG的改变,程序里用等待FLAG状态就行了!

网友E:
前提是工艺键的need_modeop值要包含AUT,比如取15,在T1,T2,AUT和AUT EXT下都可以用工艺键

楼主(2021-12-24):
可以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