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动机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21-05-22):
三相交流电动机采用甲电源(主电源)和乙电源(备用电源)供电,当主电源突然掉电,为保证电动机能正常运行,必须自动切换至备用电源供电。动作原理如下:

合上断路器QF1QF2,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得电,按下启动按钮SB1,交流接触器KM1得电吸合,电动机M启动运行。当甲电源突然掉电,KM1失电断开,电动机停止运行,与此同时,时间继电器KT接通电源延时吸合,到达设定时间后,交流接触器KM2得电吸合,电动机M得电启动运行,KM2吸合后,断开时间继电器KT。甲电源恢复供电后,按下停止按钮SB4KM2失电断开,电动机M停止运行。此时,可以按下启动按钮SB1,再次接通KM1,电动机恢复主电源供电。要注意的是甲电源恢复供电后,必须先停掉乙电源供电,才能重新启动甲电源。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全自动切换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全自动切换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是的,但是有些情况下,不允许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至主电源。煤矿井下局部通风机供电管理要求,主局扇停电后,备用电源要能自动切换,但是备用局扇掉电后,主局扇必须人为启动。

网友B: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