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智能模块,用MOVU*\G**比较方便,

楼主(2021-05-22):
三菱智能模块,用MOV U*\G**比较方便,

以前都是用FROM ,TO,感觉很不好玩,直接MOV读写缓存多好哇

网友A:
看来是三菱的新用户,FROM,TO这种三菱老用户一路从FX1开始用过来的指令都会有感情的。

HAVE FUN!

网友B:
用MOV U*\G**的好处就是自动注释~很方便

楼主:
新用户?

我最早用的是手持编程器,然后是DOS3.1_  FX WIN软件。

FROM,TO  指令,越来越感到是狗屎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