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泵软启动问题

楼主(2021-05-23):
2台70kw的消防泵用的软启动控制,一开始起不来电流降不下来软启旁路不了,后来调整软启动参数后,打闷泵可以启动了,但是把阀门一开带负载了,启动不了,电流降到二百多维持着降不下来,软启动旁路不了(转了十几秒后,电流一直太大怕出问题自己手停了)

楼主:
求哪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已经使用了很久,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建议看看是不是负载带的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已经使用了很久,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建议看看是不是负载带的过多了

谢谢!已经查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