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指令,原点开关异常会无限制运行吗

楼主(2021-05-23):
PLC用了回原指令,原点开关异常会无限制运行吗?

例如选择了回原指令,遇到左极限右转,遇到右极限左转,原点开关异常没有信号,此时伺服电机会不停的正反转吗?还是正反转几次以后报警停车?

网友A:
你可以设置检测到左右极限位,就停止轴运动,且报错回原点失败

楼主:
如果是自己参与就没意思了!

主要是PLC厂家的回原指令有没有保护

网友B(2021-10-17):
会,主要看PLC厂家的回原指令有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