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D安装板里的走线槽和导轨怎么弄?

楼主(2021-05-24):
请问2D安装板里的走线槽和导轨怎么弄?

是要新建部件,再放到安装板上吗?

如果是画矩形表示的话,怎么在部件汇总表里体现走线槽和导轨呢?

网友A:
有个安装布局的页,可以在上面拖拽2D图形 导轨就是长方形35MM的

低調,哼小曲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A:
有个安装布局的页,可以在上面拖拽2D图形 导轨就是长方形3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