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V680-CHUD读写指令控制

楼主(2021-05-24):
Omron V680-CHUD,USB-COM连接电脑后,

根据参考手册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读取指令RDA100000000*CR,返回值RD1410*

不能正常读取到RFID卡信息。

正确的读写指令是什么?

网友A:
找一下对应产品手册先看看,估计没用过的人不知道

楼主(2021-07-17):
已找打到方法,按手册上的指令,对我这个设备提示错误,可能是之前被设置过什么。

该问题也找到官网,400回复无法解决,需派工程师上门费用很贵用不起。

换个思路解决,

通过第三方监控软件对串口进行监控分析,

对电脑与串口之间的读取数据分析出正确欧姆龙手持设备的指令。经测试验证,指令写法正确,可以控制设备。

第三方软件是accessport,对于有同样问题的,希望可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