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RS通讯中间接寄存器E、F的用法

楼主(2021-05-24):
台达plc的RS通讯程序有中通讯中数据地址是固定 的但是在数据传送中出现了变址寄存机E 有点不理解

网友A:
讀出來的的數據存放地址好像是可以指定存放寄存器的吧,只是一些通訊的參數是固定的,而且如果和多種設備通訊的話地址站號也是需要變的,用變址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讀出來的的數據存放地址好像是可以指定存放寄存器的吧,只是一些通訊的參數是固定的,而且如果和多種設備通訊的話地址站號也是需要變的,用變址很正常啊...



RS通讯接受的数据地址是以D64开头的36个字节 但是后面进行数据传送的是时候加个变址E,而且是循环加1,D72@E0这个地址接受一次数据变化一次 ,那么他里面的内容也跟随变化,里面的参数含义肯定也变化

楼主:
例如D72@E0  当E0=0时 D72@E0=D72   D72接收的数据是变频器的速度值  当E0=1时    D72@E0=D73 那么D73接收的数据肯定不是速度了

网友A:
这个是要看实际读取的数值是占用多少字节的,比如你读VFD的速度,那他其是最大也不会超过30000转,所以它也不会占用后面的寄存器地址,那你D72和D73其实也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看实际读取的数值是占用多少字节的,比如你读VFD的速度,那他其是最大也不会超过30000转,所以它也不会占用后面的寄存器地址,那你D72和D73其实也就没关系,...



E寄存器每当通讯一次就增加1,而接受数据的地址是固定的,为什么后面的数据寄存器号在一直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moyococo"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这个是要看实际读取的数值是占用多少字节的,比如你读VFD的速度,那他其是最大也不会超过30000转,所以它也不会占用后面的寄存器地址...



间接寻址D78@E0 与D78@E0 有区别吗?

楼主:
间接寻址D78@E0 与D78E0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