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输出故障

楼主(2021-05-24):
哪位大神来解释一下Y3亮了就断不开,程序里面只有这一处用到了Y3,其他地方都没有用。在程序里面强制断开也不行。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但是希望能找到问题所在。记得分享下。。

网友B:
检查输出继电器有无粘连,换输出点试机。

网友C:
恢复下出厂就好 不行就刷机

网友D: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E:
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也好分析。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还这样的话,建议写一条简单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G:
PLC硬节点粘连,或程序里有其他输入点置位Y0了。

网友H:
学习 学习 没有积分 评论来凑!

网友A:
解决了没?记得分享下

网友I:
我碰到过另外牌子的plc这样   顺带程序计时错误       刷机也没解决   估计是硬件不好了。。。你刷机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