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报警ER650

楼主(2021-05-25):
汇川伺服驱动器启动一个小时后就会报警ER650,其他的机器又不会,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报警内容

网友B:
高端啊,高端啊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做电机识别,导致驱动与电机匹配失当,驱动输出过大电流;

做一下电机识别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2023-03-03):
检测机构,有没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