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i通道故障

楼主(2021-05-25):
有一个di通道有组态,没有接线。

每次设备启动后,然后停止,该di通道就会自动接通。但是通道指示灯并没有亮。程序里面看到该地址得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有信号干扰?上电瞬间干扰最严重

网友B:
有设置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