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中的支撑

楼主(2021-05-25):
上次我们讲了讲如何拆除支撑,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在3D打印过程中要添加支撑,怎么添加支撑

在3D打印时,碰见悬空的、倾角大于45度的模型一般都要加支撑,如果不加支撑,是无法完整的打印模型的。

那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加支撑,首先是地心引力,举例:45度角。FDM打印机熔融沉积的原理是将材料加热熔化,一层一层的堆积,直至模型最终成型。

这里就要考虑到一个重力的问题。根据重力原理,如果一个物体的某个面与垂直线的角度大于45度且悬空,就有可能发生坠落。

对于3D打印也是如此,虽然在打印过程中材料熔化后会出现一定的粘附性,但材料可能在没有完全固化之前,因本身的重力而坠落,从而导致打印失败。

根据模型本身的特点,我们一般为模型选择完全支撑、部分支撑以及不加支撑这三种类型。下面给大家介绍下这三种类型分别是什么,以及各自适合怎样的模型。

1.完全支撑:切片软件中,系统会根据45度角原理,计算出模型所有需要加支撑的点,自动为模型加入支撑,这种就是全支撑。比如弘瑞3D打印机,使用切片软件时候,会有完全支撑选项。

一般比较复杂的模型,都会用到支撑,因为结构较复杂,部件较多,重心分散,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还有一种就是模型某些部位比较纤细,且悬空部分较多。

2.部分支撑:再就是部分支撑了,与完全支撑相比,部分支撑是指在模型的某个点或某些部位加支撑。部分支撑在我们的实际打印过程中使用较多。

经常打印的点客都知道,拆支撑不仅麻烦,还有可能对模型外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加支撑态度是,能少加就少加,当然是在保证模型能被成功打印的前提下。

有的切片软件,可以手动为模型的某些部位加入支撑。

3.不加支撑:适合于“下大上小”的模型,即整体呈现圆柱状、圆锥状或者是方体状,底盘比较大;或者是构造极为简单的模型。大家要根据模型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加支撑以及怎么加,

大部分模型是不用加支撑的,或者干脆直接切割模型来防止加支撑。

了解了支撑后,我们来看看,怎选择支撑材料。

可以将水溶性材料作为3D打印机的支撑材料,这种材料主要针对双喷头独立加热的3D打印机。一般来说,3D打印机大多都具备单双喷头,也采用一个喷头用来喷出模型材料,

另一个喷头用来喷出支撑材料的方式。由于两种材料在特性上是不同的,3D制作完毕后去除支撑相对容易很多。

当打印机完成打印后,我们还要去除支撑。去除支撑是一件精细活,一定要认真谨慎,细致入微,如果上述方法都用了,还是发生了模型与支撑难以剥离,

从而导致模型损坏的悲剧,不要放弃,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避免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毕竟只有不断尝试,在大量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才能获得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