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上料器轴承位磨损不能拆卸如何维修

楼主(2021-05-25):
在很多的农业或者工业生产中常常会使用到一种设备就是螺旋上料器,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利用旋转的螺旋叶片将物料进行推移从而达到输送的目的。某企业螺旋上料器轴承位磨损1mm左右,轴径90mm,由于螺旋上料器轴比较长,难以拆卸,所以企业想寻找一种不用拆卸在线维修的方法。

  螺旋上料器轴承位磨损原因分析:

  螺旋上料器也叫螺旋提升机,主要由料箱、本体、出料口、驱动装置等组成。应用于倾斜间的各种粉状、颗粒状和小块的松散状的物料的输送,适用于粮食和饲料行业粉状和粒状的各种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的输送。螺旋上料器由于长期在低转速、大扭矩的工况环境中使用,往往导致轴承位的磨损。

  面对生产进度比较紧的情况,许多企业都会采用打麻点的方法进行紧急处理,但是该技术仅限于磨损非常轻微的场合,维修后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为点接触,所以在运行过程中大负荷的情况下,麻点极易产生疲劳磨损,使用寿命短,只能是临时应急作用。无法满足企业的维修需求。而随着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的推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许多企业想在线修、快速修的问题。

  该材料技术对于轴单边磨损量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同时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并通过表面烤油、打磨、清洗等处理,增加了材料的表面粘结力和粘结面积,确保材料涂抹均匀。除此之外,该技术修复后可以恢复轴承和修复表面的配合面,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避免轴承位的二次磨损。

  螺旋上料器轴承位磨损在线修复过程:

  1.用工具对磨损部位表面进行烤油处理。

  2.用喷砂或电动工具将修复部位打出金属本色。

  3.用无水乙醇彻底清洗干净。确保表面干净、干燥、粗糙、结实。

  4.空试工装,工装内涂刷SD7000脱模剂,避免不必要的粘结。

  5.严格按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反复搅拌至颜色均匀一致,没有色差。

  6.并在磨损表面进行涂抹,加热待材料固化。

7.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回装轴承及相关部件,修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