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25):
万用表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①、万用表在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和欧姆挡时的误差是不一样的。
万用表在测量直流电压时误差最小,交流电压次之,欧姆挡最差。之所以误差不一样是由万用表的线路所决定的。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误差最小,因为其测量线路最简单。测量交流电压的线路基本与测量直流电压的相同,但多了一个整流二极管,二极管是一个非线性元件,所以误差较直流电压要大。在测量电阻时,必须用表内的干电池作为电源,电池的电压会随时变化,即使采用了电阻R(欧姆调零旋钮),也会产生误差,因此,三项测量中欧姆挡误差最大。
②、万用表欧姆挡刻度线上一格代表多少吗?
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不是均匀分布的,有小格和大格,一个小格和一个大格代表多少是不能笼统地设定一个标准,要看所选挡位在什么地方才能确定。如挡位开关拨在“RX1k”挡,比如欧姆刻度线上10和20之间分了5个大格,则每个大格代表(20)÷5 x1k-2kΩ,如果10和20之间分了十个大格,则每个大格代表(20-10)/10 x1k-1kΩ,如欧姆刻度线上50和100之间分了5个大格和10个小格,如果挡位开关在“RX10”挡,则每个大格代表(100 - 50)÷5×10 = 100Ω,而每个小格则代表(100-50)÷10 x10 = 50Ω。
③、用万用表测量已经断电的电动机两根相线时为什么会有麻电的感觉?
电动机的定子和变压器绕组一样,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电感量,当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对其测量时,电动机的绕组通入了直流电,因此在断开被测绕组时会有较高的感应电压,此时如果两只手同时碰到绕组的两端,就会有麻电的感觉。
④、接地电阻不能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工频电流或冲击电流从接地体向周围的大地扩散时,土壤呈现的电阻称为接地电阻,接地电阻的数值笔于接地体的电位与通过接地体流入大地的电流值比。
初学者学会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后,再来使用数字万用表简直就是如鱼得水,非常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