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1200plc与组态王通信失败

楼主(2021-05-25):
实物1200plc通过自带的网口与装有 博图软件和组态王6.55的电脑连接,博图与plc可以通信

但是,组态王与plc通信不了 报错提示“与硬件设备通信失败,请确认通信参数”   求解如何设置

网友A:
通讯设置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大体的步骤:

1、先选择 1200TCP的驱动;

2、设置方法:选择完驱动后,可以在 地址帮助 中看到如何设置

较详细的文档,可以看下 下面的链接,若有问题,可以继续在留言中交流: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53a7ad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a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设置截图上来看看

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C:
看下组态王与PLC是不是同网段;检查IP地址是否冲突

网友B:
1、看的组态王驱动设置的截图,应该没有问题;

2、电脑的网段 也设置成 192.168.0.*  段?   在组态王所在的电脑中  ,可以ping通 PLC?

这个文档还是较详细: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53a7ad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a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的组态王驱动设置的截图,应该没有问题;2、电脑的网段 也设置成 192.168.0.*  段?   在组态王所在的电脑中  ,可以ping通 PLC?    这个文档还是较详细:https://wenku.baidu.com/view/3453a7ad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af.html

连接通信的时候,是要把plc  电脑  组态王ip地址设置成一样的吗?

我笔记本的 ip地址是192.168.43.241,plc跟组态王都要设置成这个吗?

还有电脑需要联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llen010 1、看的组态王驱动设置的截图,应该没有问题;2、电脑的网段 也设置成 192.168.0.*  段?   在组态王所在的电脑中  ,可以ping通 PLC?    这个...



需要将 笔记本的电脑IP 要跟PLC  一个网段;   组态王 相当于使用笔记本的IP。  设置好后,再试试 ,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