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win8系统安装usb驱动

楼主(2021-05-25):
关键词: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触摸一体机、plc触摸屏一体机、触摸屏、PLC、USB驱动

微软Win8电脑不支持一键安装,由于兼容性导致需要先手动禁用数字签名 (参考下面的方法)

1、按Win + C (键盘上面的微软图标,一般在CTRL与ALT中间),选设置,如下图所示:

2、再依次点击更改电脑设置、更新和恢复、恢复、立即重启,如下图所示:

3、重启后,再依次选择疑难解答、启动设置,选7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如下图:

4、如果仍无法自动安装驱动,请打开桌面,这台电脑,右键依次选择属性,找到设备管理器,如下图:

5、在感叹号或问号的设备中找到USB MSC,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6、首先选择下面的“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如下图:

7、找到YKHMI安装目录,点击浏览选择所有目录:

8、选择下面的“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如果看到下图提示,那么恭喜你安装成功!

9、如果安装的时候提示第三方inf不包含数字签名信息,请重复第1步禁用数字签名。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说明: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