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创建完项目却看不见

楼主(2021-05-25):
如标题萌新问一下怎么回事啊,之前在练习plc盒子来着,退出后再打开eplan只剩项目,项目下的页里的图纸 封面和练习的盒子都没了,然后把项目给删除了,在建立一个相同名称的项目就变成这样了,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网友A:
看一下项目的存储路径 重新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那大佬为什么我退出eplan后再进入,项目里高成,位置,还有封面都没了是怎么回事啊,是我退出没保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郭远林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内容的回复:那大佬为什么我退出eplan后再进入,项目里高成,位置,还有封面都没了是怎么回事啊,是我退出没保存吗?...



应该是你软件安装有问题,缺少插件,关闭软件会自动保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郭远林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内容的回复:那大佬为什么我退出eplan后再进入,项目里高成,位置,还有封面都没了是怎么回事啊,是我退出没保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kb成译"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郭远林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内容的回复:那大佬为什么我退出eplan后再进入,项目里高成,位置,还...



这个没有保存一说,只有建立项目,基本你怎么退出下次就是打开那样,,关键可能缺少插件 等等

网友C(2021-07-27):
1.   打开项目提示项目已打开了

问题点页导航器没打开,页-导航器

你打开的是布局空间导航器,你的图纸里边没有3d布局,所以是空的。

楼主(2022-02-19):
引用 网友A:
"kb成译"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引用 "kb成译"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郭远林 页 导航器  可能你那个是布局导航器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