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在制药行业中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1-05-25):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在制药行业中的配置案例以小疆智控网关XJ-PN5031为例

第一步:先安装XJ-PN5031canopen网关配置软件

步:导入 EDS 文件

第三步:设定网关参数

第四步:添加从设备并设置参数

以速度模式为例:

配置完后生成下载

(注意,一定要先点击生成,之后点击下载。在此之前可以先点击设置配置下载线 COM 口)

第五步:设置博途组态先添加 gsd 文件

在右侧选择对应型号网关

第六步:设置设备名称及设备 IP

上图中按参数数据大小分别占据 1 个字节 2 个字节和 4 个字节所以起始位分别填写 0,1,3。

因总共占用 7 个字节所以博途中选择 8 个字节或者分别添加 1,2,4 字节。

第八步:下载组态至 PLC 中

第九步:打开监控表分别监视 QB64~QB70

QB64 对应 Mode of operation 即模式选择,输入 03 选择速度模式

QB64~66 对应电机控制字依次写入 06,07,0F 启动电机

QB67 对应速度写值后电机开始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