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轴承位磨损有什么后果?如何维修维护

楼主(2021-05-26):
  罗茨风机属容积式风机,叶轮端面、风机前后端盖。原理是利用两个叶形转子在气缸内作相对运动来压缩和输送气体的回转压缩机。这种鼓风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增氧、污水处理曝气、水泥输送,更适用于低压力场合的气体输送和加压系统,也可用作真空泵等。罗茨风机的轴承位是重要的传动部件,在使用过程中轴承位可能会发生磨损的情况,将会产生以下后果:

  罗茨风机轴承位磨损会使风机内部泄漏增加,影响有效气流,有效气流降低,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

  部件之间的摩擦会产生更多的机械噪音。这些机械噪音会增加风机的整体噪音,噪音污染变大。

  在高转速的罗茨风机使用中,突然遇到严重的磨损,可能会发生烧毁电机的情况。造成电机烧坏。

  高转速会影响到轴承的使用,磨损还会产生很多热量,这对于轴承也是一种损伤,轴承损坏风机将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罗茨风机轴承位磨损或发出异常的声音,要及时停车检查,避免不必要损失的出现。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抗压性能,针对性的修复轴承位磨损问题的一种现场修复工艺。而且维修步骤也特别简单:对轴承位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打磨、清洗等处理→用无水乙醇清洗工装并刷SD7000脱模剂备用→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安装工装,材料固化→拆卸工装,核实尺寸→回装轴承,完成修复。

罗茨风机轴承位磨损现场修复案例图片:

  罗茨风机日常维护建议:

  1. 检查罗茨风机各部位的紧固情况及定位销是否松动现象,如有松动应抓紧固定。

  2. 风机机体内部不能有结垢、生锈和剥落现象存在。防止机体内部有渗油现象。

  3.要注意进排气压力、轴承温度和电机电流的变化,借以判断机器是否运行正常。

  4.注意润滑油冷却情况是否正常,注意润滑油的质量,经常倾听罗茨鼓风机运行有无杂声,注意机组是否在不符合规定工况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