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消防水泵星三角启动配多大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楼主(2021-05-26):
(图片)

网友A:
施耐德样本星三角

网友B:
主接触器、三角形运行接触器,按照电机KW数的1.5倍选用接触器(靠上规格),星型接触器按照KW数选用即可

网友C:
个人喜欢按照额定电流除以根3选封星接触器,按照额定电流除以根3再除以0.8选三角运行接触器。

比如45KW电动机,额定电流是90A。封星接触器是63A(上靠一个规格),三角运行接触器是80A。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如果安装在线电流上时,

FR

设定值为水泵的额定电流。

如果安装在相电流上时,

FR

设定值为水泵的额定电流

/1.732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如果安装在线电流上时,

FR

设定值为水泵的额定电流。

如果安装在相电流上时,

FR

设定值为水泵的额定电流

/1.732

电机的千瓦数乘以3得出的数字就当热继的可调最大数字。比如45电机45乘3=135。可以选小于135A可调范围的热继电器。

另外还有个说法,如果热继电器安装在线电流上,可以按照额定电流干!

如果安装在相电流上,可以按照额定电流除以根3干!!

网友D:
不同品牌厂家都有对应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参数选择表,直接对应选择即可,实在不行让供应商帮你选择

网友E:
建议消防水泵不设过载保护,取消热继电器。它启动都是在特别情况下,烧了电机也不允许停车。接触器就按额定电流选,大二级成本没增加多少,可靠性可是大增。一定选200A接触器,不要用150A的。选315的断路器。

网友F:
要用4个接触器—切换过渡电阻的闭式星三角转换线路

网友F:
否则星三角切换时二次冲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