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新手,两个触摸屏联动控制同一个PLC程序

楼主(2021-05-26):
1#触摸屏上面做一个交替带指示灯的按钮,地址为W100.00,2#触摸屏上面也做一个交替带灯的按钮,地址为w200.00。PLC输出点为30.00。

  控制方式为:按下w100.00。30.00输出,同时2#触摸屏按钮W200.00也为按下状态,再按下w100.00,两个按钮同时复位。同理,按下2#触摸屏的按钮,1#触摸屏按钮也同时为按下状态,再按下,同时复位。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是,按下1#触摸屏的按钮w100.00,然后按下2#w200.00,同时复位,同理,2#触摸屏也是一样。

总的来说,就是1#触摸屏和2#触摸屏同时都能控制PLC,而且要保持屏幕上交替式带灯的按钮状态一致。

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A:
楼主叙述的需求场景可以再具体下吗?

有的思考,希望对楼主有些帮助:

1、在描述中,这样的场景很像 “工业互联网”使用云平台的方式来实现:

2个 触摸屏(就是2个客户端、2个能上网页的电脑),他们的数据 都是 加载云平台的数据得到的;

而云平台的数据 ,可以 是 PLC 通过工业网关传输过来;  这样 不单单2个客户端,只要能上网的设备,都可以本地或者远程来看其数据;

若铁定需要本地来实现,可以考虑:

1、协议的选择:比如 走 ModbusTCP协议(或者其他可以允许有多主机的协议), TCP网络方面允许 同时有2个主机,这样 在PLC中,需要其使用网口来进行通讯;

2、这样2个触摸屏 都通过ModbusTCP与 PLC连接,都是读写,就可以实现 楼主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叙述的需求场景可以再具体下吗?有的思考,希望对楼主有些帮助:1、在描述中,这样的场景很像 “工业互联网”使用云平台的方式来实现:2个 触摸屏(就是2个客户端、2个能上网页的电脑),他们的数据 都是...



我不是要怎么连接硬件。。。硬件我连接好了     通讯业建立好了      我是这个控制逻辑还没搞清楚,就是两个屏同时控制同一个PLC,这个PLC的状态会同步到两个屏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叙述的需求场景可以再具体下吗?有的思考,希望对楼主有些帮助:1、在描述中,这样的场景很像 “工业互联网”使用云平台的方式来实现:2个 触摸屏(就是2个客户端、2个能上网页的电脑),他们的数据 都是...



你确定你说的他能听得懂?

网友C:
显示读取30.00,然后两个按钮功能设置为按下后对30.00取反

网友D:
顶楼,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做,而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逻辑对吧?

逻辑在PLC里面处理最佳,触摸屏就是按钮、指示灯,数据显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做,而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逻辑对吧?逻辑在PLC里面处理最佳,触摸屏就是按钮、指示灯,数据显示输入...



对的对的     我就是逻辑没搞清楚    所以不太好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楼主叙述的需求场景可以再具体下吗?有的思考,希望对楼主有些帮助:1、在描述中,这样的场景很像 “工业互联网”使用云平台的方式来实现:...



通过 以太网(类似ModbusTCP协议)可以有2个主机的,这样 2个触摸屏 ,(1)设置成同一网段,不一样的IP,比如 一个触摸屏是192.168.0.100    掩码:255.255.255.0  ;另一个触摸屏是192.168.0.101   掩码:255.255.255.0 ;

(2)可以使用一样的 触摸屏组态软件程序(只是通讯IP地址不一样);

这样 通过交换机,同时跟 PLC进行通讯就可以;

网友A:
1、我理解  需求的要点是 : 一台PLC ,2台触摸屏(主机),可以同时进行数据交互;

2、这样选择 可以支持 多主机的形式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比如 ModbusTCP  就支持多主机的架构;  而一些其他协议 ModbusRTU或者一些串口通讯协议 都不支持 一个从机 对应多个主机的架构;

网友A:
若按着 传统的方式 解决 ,通过 PLC程序 弄逻辑,应该也可以;   自己相对熟悉网络通讯和一些协议,网络通讯 较容易处理多主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按着 传统的方式 解决 ,通过 PLC程序 弄逻辑,应该也可以;   自己相对熟悉网络通讯和一些协议,网络通讯 较容易处理多主机的情况。...



是这样哈,通讯我已经搭建好了,意思就是我的每块屏都能控制我的PLC,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两块屏要联动控制,我是要一个控制逻辑,不是怎么去搭建通讯,TCP协议我都已经弄好了,我是控制逻辑没理清楚。。。。逻辑。。。。我不要怎么去配置,是要控制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按着 传统的方式 解决 ,通过 PLC程序 弄逻辑,应该也可以;   自己相对熟悉网络通讯和一些协议,网络通讯 较容易处理多主机的情况。...



现在就是要通过PLC来处理逻辑     因为我只要两个按钮同步控制就行了

网友C:
这和一块屏幕上设置两个按钮是一样的啊,想的太复杂了。。。。。按钮的状态显示和指示灯状态显示通过查询30.00状态来改变显示,1屏幕和2屏幕的按钮功能设置为按下后对30.00取反不就行了吗。。。。。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若按着 传统的方式 解决 ,通过 PLC程序 弄逻辑,应该也可以;   自己相对熟悉网络通讯和一些协议,网络通讯 较容易处理多主机的...



一台触摸屏 接PLC 会吗?

通讯设置OK后, 就让2台触摸屏 接 这个PLC 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么逻辑,跟单个触摸屏+PLC 是一样的。因为通讯已经解决了 1个从机 2个主机的问题,这样主机 可以同时读取 PLC中相应寄存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一块屏幕上设置两个按钮是一样的啊,想的太复杂了。。。。。按钮的状态显示和指示灯状态显示通过查询30.00状态来改变显示,1屏幕和2屏幕的按钮功能设置为按下后对30.00取反不就行了吗。。。。。搞得...



这么一说就简单明了了     我想太复杂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7"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若按着 传统的方式 解决 ,通过 PLC程序 弄逻辑,应该也可以;   自...



是我想复杂了     感谢感谢

网友E(2021-07-02):
一般两个都可以我们用或指令,w100.0或w200.0输出w30.0。如果两个触摸屏都用的是W100.0就完美了要问为啥此处省略7个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两个都可以我们用或指令,w100.0或w200.0输出w30.0。如果两个触摸屏都用的是W100.0就完美了要问为啥此处省略7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