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组份混料机程序

楼主(2021-05-26):
当机器开始工作时,储料斗计量阀按以预先设定重量值与计量阀单位下料量计算得到的时间值打开,当下料时间到达后,计量阀开关检测称盘重,若在设定下料值的误差范围内,则转到另一个储料斗进行计量,如此循环,直至各号料斗均完成下料。完成下料后称重斗开料阀打开,原料在落入搅拌桶内并启动搅拌叶开始搅拌,直至设定搅拌时长到达后搅拌叶停止搅拌,手动打开关料板或自动打开气动卸料阀使搅拌桶原料落入注塑造机或储料桶内,如此循环。

网友A:
这个不是特别简单啊:首先开启阀门下第一种料,达到计料时间后跟电子秤校准一下,下料重量一致就关闭第一种料下料阀门,开启第二种料下料阀,同样校对正确后下料完成。然后按照设定时间搅拌,搅拌完成就放入储料桶。循环工作保证注塑机正常工作

网友B:
靠时间能准吗·····

网友C:
这种程序最好不要靠时间,最好称重传感器去计数

网友D:
达到计料时间后跟电子秤校准一下,下料重量一致就关闭第一种料下料阀门

网友E:
前几年做过一个类似的,是混凝土配料的,当时不懂,感觉挺麻烦的,用的称重传感器,需要设置提前量

网友F:
我有相关的程序。

网友G:
人造大理石浇注机就是这样的控制,称重靠时间是不准确的,粉料的密实度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要做一个测试物料的测试程序与实际重量相比较,得出的正确重量输入程序,开机运行按着实际重量运行,运行中可以加减配比,我有全套的程序

网友H(2022-02-13):
可以用西门子的S寄存器,每个组分进一个S子程序,条件是本组分设置重量大于0.

然后就简单了,每个程序几乎都一样,可以写个通用的子程序调用,也可以COPY几个放到不同的S段即可。

这样程序很简介、明了。

我的程序很复杂,所以不适合分享给你,如果需要,留言。

网友I(2022-08-10):
引用 网友G:
人造大理石浇注机就是这样的控制,称重靠时间是不准确的,粉料的密实度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要做一个测试物料的测试程序与实际重量相比较,得出的正确重量输入程序,开机运行按着实际重量运行,运行中可以加减配比...



你好,程序可以借鉴一下嘛?剩下的都好说

网友J:
塑料行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