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BOSS说L系列划算,估计往后用L系列了

楼主(2021-05-26):
近期BOSS说L系列划算,估计往后用L系列了

据说三菱L系列不需要底板,而且同样CPU价格比Q更低,这个下个工程就可以玩了

楼主:
据说L系列自带少量IO且自带2轴和高速计数,而Q系列基本都是不带IO且大多数需要底板(Q00UJ自带底板电源但是不带IO,Q00UJ-8-SET据说带有底板电源+IO,但是不能定位和高速计数,其余型号都是孤零零的CPU,需要另购电源、底板,再根据需要配置IO模块等等)

网友A:
我最近做的项目也是准备用的L系列,看样本说L系列可以带至少30个模块,但是用三菱官方的在线选型工具,不知道为啥添加的模块只能在10个以内?

网友B:
 L<Q<R 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q<r 不知道吗="" <="" p="">

没有办法,我要么是Q(通常是300点往上,要求插补或者模拟量较多),

要么是FX带CC-LINK网络(一般不大于300点数字量,模拟量较少不多于12路,定位轴不大于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