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拆分EDZ文件?

楼主(2021-05-26):
网上找的EDZ都是打包好的,里面有太多部件用不到。试过用7z提取EDZ里面需要的部件,在打包成EDZ格式导入到EPLAN里,但是导入进去就找不到了,也没提示哪里错误。

另一种办法就是把打包好的EDZ都导入到EPLAN里,然后找到自己需要的部件导出。再重新导入到一个常用的部件库,但这样有点太麻烦了。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参考下 http://www.eplanp8.com/4737.html

网友B(2022-01-13):
部件库确实太麻烦了  有的品牌一个部件库成千上万个部件  有时我们可能只用几个按钮 怎样做能知道入我们想要的几个呢1

网友A(2022-05-31):
引用 网友B:
部件库确实太麻烦了  有的品牌一个部件库成千上万个部件  有时我们可能只用几个按钮 怎样做能知道入我们想要的几个呢1...



可以把文件解压出来,自己选想要的装上去

网友C:
打开部件库文件夹,不需要的直接删除即可,一般用不了多少

网友D(2022-10-31):
学习了。准备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