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13提示许可证无效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26):
win10 系统 ,安装的博图13,已经授权激活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也开启了。但是点击HMI画面的时候,一直提示这个。 各位大神有遇到过的吗,怎么解决掉的呢

网友A:
装英语系统英语版本的博图,然后用你手中的工具授权就可以了。

HAVE FUN !

网友B:
现在都V16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英语系统英语版本的博图,然后用你手中的工具授权就可以了。HAVE FUN !...



博图13  不支持win10的中文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V16了吧



我还一直在2G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