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TiRS485怎样多个通讯

楼主(2021-05-26):
问下TPC7062Ti用自带的RS485串口怎样与多个modbus485设备通讯,怎样建立驱动?

刚试了一下,同时只能与一个设备通讯,用的通用父串口下莫迪康RS485RTU,

网友A:
通信协议相同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串口父设备,然后在这个父设备底下可以建立多个子设备啊,地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相同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串口父设备,然后在这个父设备底下可以建立多个子设备啊,地址不同!...



试过了,不行,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通信协议相同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串口父设备,然后在这个父设备底下可以建立多个子设备啊,地址不同!...】进行回复:        -------...

可以先单个测试哦!

网友B:
我也认为可以,虽然没用过

网友C:
编一个宏,采用轮询的方式通讯

网友D:
我这有个刚做过的项目,一块昆仑的屏与25块宇电温控表通信,楼主觉得行不行?

网友E(2021-11-25):
理论上可以通讯多个 只不过实测4个以上会有通讯掉的情况 父设备下面接着添加 改不同设备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2022-03-13):
引用 网友G:




谢谢,学习中

网友H:
添加多个父子口,设置好站号就OK了

网友I:
用TPC7062Ti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了,和多个modbus485设备通讯没有问题的,设置区别好各个设备的不同地址,使用相同波特率等,除非是接线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