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设备标识符如何不让显示带高层代号

楼主(2021-05-27):
这是想要的效果和设置

目前是这样的显示和设置,显示设备标识符这里如果把高层代号去掉的话,完整设备标识符那里也会变,就不会关联了, 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2021-07-27):
和原件所在结构位置有关系

网友B(2021-05-27):
我理解是要关联的话,没有高层代号不行吧?坐等大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项目是的属性



查看了两个项目,都是一样的设置,可能是其它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是要关联的话,没有高层代号不行吧?坐等大佬回答



虽然是关联了,但显示应该是可以改的,设备标识符显示高层代号的话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看,两个项目在同一电脑软件下打开的,

楼主:
 毕竟关联参考那里已经可以显示关联信息了,在设备标识符那里就不希望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毕竟关联参考那里已经可以显示关联信息了,在设备标识符那里就不希望显示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我还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ao4x"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理解是要关联的话,没有高层代号不行吧?坐等大佬回答】进行回复:        ----------------------------...



是让高层代号不显示怎么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wein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xiao4x"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理解是要关联的话,没有高层代号不行吧?坐等大佬回答】进行回复:   ...



还没有哦,是让高层代号不显示呢,还没有找到哪个设置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同台电脑打开不同项目,自建的元件属性 显示设备标识符的...那里选择相关标识符后,就会显示高层代号,而demo项目里面的就可以只显示设备标识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那个设置,应该是默认设置呢,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同台电脑打开不同项目,自建的元件属性 显示设备标识符的...那里选择相关标识符后,就会显示高层代号,而demo项目里面的就可以只显示设备标识符。...



是呢,我也是打开软件自带的项目,感觉不带高代号的简洁明了很多,就是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但肯定可以,大家一起加油找找

网友F(2021-07-08):
画图时,突然断电,项目非法关闭,再打开时,项目打不开?

楼主(2021-08-15):
引用 网友A:
和原件所在结构位置有关系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请问怎么才能结贴了,找不到地方了